电容耦合原理

楼主(2019-07-31):
如下图所示,当一个高频率PWM从电容左边进入后,电容的右端同样会产生相同的信号,也就是电容的耦合。
如果细分的话,当PWM为高电平时候,电容是处于充电状态即电容的A极板会聚集大量的正电荷,那此时的B极板是什么电荷呢?
当PWM为低电平时候,电容是处于放电状态即电容的A极板上的正电荷流入电源,那此时的B极板又是什么电荷呢?
电容的耦合过程,B极板的电荷是怎么变化的呢?信号怎么就耦合通过电容了呢?
请大神讲解!!!

网友:
充电的时候,A+ B- ,放电的时候,依然是A+B-,只不过放电时,A端为低电平信号,B端为负信号,由于电容不能瞬间充放电,所以就有了PWM的上升和下降沿,另外PWM上的默写高频信号通过电容滤掉,好吧我也讲不好了,大神们出来分析下

网友:
电容耦合原理的要点是,耦合电容与负载串联构成电抗分压器,只要在信号的有效频率范围内耦合电容的电抗远小于负载阻抗,由于分压比的原因,负载阻抗上得到几乎所有信号电压,而耦合电容上分到的信号电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