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时钟信号发生器的空置pin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9-07-31):
主板上的时钟发生器的clock信号用不了这么多,那空置的clock pin怎么处理那?我们的HW为了便于测量引了一条线出来,然后串了一个电阻,我量测发现这样做近场辐射超高,有90多dBuv,请教大神,怎么做最好,让它悬空?还是有比较好的处理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1. 近场超高,不代表远场FAIL,请问远场测试结果如何?

2. 我是赞成串电阻下地的,但阻值是多少?是否造成反射或地层杂讯?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供应商,直接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近场超高,不代表远场FAIL,请问远场测试结果如何?

2. 我是赞成串电阻下地的,但阻值是多少?是否造 ...

这条clock125 M, 远场750M超了,主板上50M,125M的信号比较多,是不是它引起的不好说啊?

网友B:
1.看看芯片似乎否可以关闭(有些芯片可以关闭)
2. 如果不能关闭,建议直接悬空(之前比较过,效果很好),只要硬件上允许。
3. 如果硬件需要测试的话,建议可以采用一个非常短的线拉一个测试孔(走线长度小于时钟信号的波长的1/20,甚至更多,控制50~100mi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看看芯片似乎否可以关闭(有些芯片可以关闭)
2. 如果不能关闭,建议直接悬空(之前比较过,效果很好 ...

正解!

网友:
悬空,如果需要测试点,靠近pin放置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