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的参考层是电源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9-07-31):
    1.四层板叠层:S-G-P-S
    因差分线序交叉需打孔换层走BOTTOM,现在第四层差分对应的参考平面是电源平面。
一直有个疑惑:第四层差分对应的第三层位置画块地铜皮做参考,这样会不会好点?
    粉色为第三层电源平面,第三层黑色圈圈位置换成GND铜皮会不会好点?

2.可是分析下面图发现换成GND铜皮并不能缩短差分的回流路径

    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如果电源平面那里可以用GND平面就用,就是换过孔的地方,打一两个伴地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A:
就觀念來說,參考地層銅皮會比參考電源層銅皮好;但就實務上來說不見得做得到。

若是只有少數幾組差分訊號還好處理,如果很多組差分訊號,PCB 層數不多的狀況下,電源層被挖得支離破碎的,這對訊號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也未必是好事。

    下面是踢哀TI高速訊號電路佈局文檔中的一段話,請樓主參考。

    High-Speed Signal Reference Planes
    High-speed signals should be routed over a solid GND reference plane and not across a plane split or a void in the reference plane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TI does not recommend high-speed signal references to power planes unless it is completely unavoidable.

以前在養雞場養聰明雞,阻抗線控制都是射頻RF)工程師在主導,對 USB 走線的處理他們是更狠,D+/D- 走過的地方下方各層都掏空,直接參考地層皮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觀念來說,參考地層銅皮會比參考電源層銅皮好;但就實務上來說不見得做得到。

    若是只有少數幾組差分訊 ...

    1、我个人认为若果电源平面可以铺地,那就铺,保证电源平面完整性的情况下。 将地平面用过孔连接好,那么回流路径和阻抗匹配都会很好。
    2、楼主的第二个图,电源平面对交流信号而言,其实和地参考一样,可以通过寄生电容进行回流,不过我还是建议用地平面做参考

网友:
    图一,如果该差分速率不高没多大问题

网友:
    说再多,不如仿真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个人认为若果电源平面可以铺地,那就铺,保证电源平面完整性的情况下。 将地平面用过孔连接好,那么 ...

感谢各位大神的用心回答。总之大家更偏向于画块GND铜皮做参考,但由于打孔换层走BOTTOM的差分太多,又因本来VIA太多把电源平面已经割的稀巴烂,所以就各位意见考虑了电源平面完整性,最终保持以电源平面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用心回答。总之大家更偏向于画块GND铜皮做参考,但由于打孔换层走BOTTOM的差分太多,又因 ...

    如果参考电源平面,记得在差分线换层处加些缝合电容

网友:
    如果不是太高速的信号,参考电源层也可以。可以在第三层对应的地方铺地,再打一些通孔。

网友:
    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事,要看具体情况,什么性质的信号,模拟、音频、视频、数字、时钟还是数据、多少MHz、Gbps,以及差动对的几何设计是线间耦合主导还是线地耦合主导。

网友:
    电源层和地层加缝合电容也是个办法。在阻抗线的过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