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修改差分的线宽和间距直接可以改吗?

楼主(2019-07-31):
求教大神,在xpediton里布线时,如果需要修改差分的线宽和间距直接可以改吗?或者是必须要到ces里面改好重新拉线,新用mentor,很多基本的功能还不熟悉。% |1 e+ e( E7 J2 Y

网友:
    线宽可以,间距应该不行吧

网友:
    间距不行,没有neck模式,xpedition是依靠区域规则完成的

网友(2019-09-02):
    先改线宽,然后再推挤模式,推一推,间距就OK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