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条物理连接线不随器件移动

楼主(2019-07-31):
(图片)

网友:
应该不是封装里面的线,

网友:
因为不是器件封装的线?

网友A:
那是跳线ID的飞线,重新编译下应该就可以了。或者是AD软件版本的问题。跳线ID在实物是连接到一起的时候,PCB里网络没有连接,又想去除DRC开路错误。就会这样设置跳线ID相同,也就有了这样的弧形飞线。。,如金属USB座子的外壳引脚。

网友:
楼上正解,同一封装的不同管脚,跳线ID号相同会出现弧形飞线。不同封装的管脚,跳线ID号相同不会出现弧形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跳线ID的飞线,重新编译下应该就可以了。或者是AD软件版本的问题。跳线ID在实物是连接到一起的时候,PC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