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求助

楼主(2019-07-31):
最近在学习cadence 想抄一块板子大佬们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A:
好简单,把原理和尺寸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简单,把原理和尺寸弄好

想请教一下 画原理图这块板有两通孔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用PADS做就好了,不用做原理图。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王者进来一看青铜都不是直接就是门外汉。

网友:
    看着简单,我觉得我可以做出来,思路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画原理图这块板有两通孔怎么处理呢

原理图都一样,只是画完元器件,使用带通孔的PCB封装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简单,直接根据板子上的连接关系把原理图画出来,然后调网表画板子

网友:
    这种太少元件了,直接画就是。练练手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画原理图这块板有两通孔怎么处理呢

    可以画一个PIn的器件,  当器件

网友B:
    这种,不要说什么PADS AD 阿里狗,直接拿起刀子电钻对着铜皮板就是干,搞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要说什么PADS AD 阿里狗,直接拿起刀子电钻对着铜皮板就是干,搞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麻烦。

    那我还学个锤子 直接拿洞洞板做的了。。。

网友:
    专业PCB线路板打样批量生产工厂。1-20层高精密板生产,软板及抄板打样最快8H加急,可以做0.075MM的线宽线距,最小0.1MM孔难度板。样板全部免费测试!批量最快可做24小时加急.贴片,后焊一条龙服务!欢迎咨询:1527270214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