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芯片SY7201A的凝问?

楼主(2019-07-31):
一、此芯片驱动LED电压30V,8个LED白光灯串联输出电压(3V-3.5V)X8=24-28V左右,输出电流IOUT=0.2/R1.
二、如果LCD屏是5个LED灯串联,那么输出电压(3V-3.5V)X5=15-17.5V左右。输出电流IOUT=0.2/R1,这个根据接负载不同,输出电压是怎么来调整输出的??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V(FB) = R1 x I

I = V(FB) / R1

芯片只監控 V(FB) 電平,使其維持在一個固定值,藉以達到恆流的狀態。

  • 當 V(FB) 過高就降低 V(OUT),然後 V(FB) 會跟著降低。
  • 當 V(FB) 過低就升高 V(OUT),然後 V(FB) 會跟著升高。。

V(OUT) 是隨 LED 狀態調整的,因為每顆 LED 的 V(F) 值不盡相同,每一串 LED V(F) 值總和自然也不一定相同。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2022-01-23):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解答得很详细了

网友(2019-07-31):
电压是自适应变的,IC只管恒流.

网友:
LED的驱动是恒流型,监控的是电流变化,实现的是电流稳定。
电流值通过R1转换为电压量,通过检测R1上的电压是否超过内部标准值,来关断内部mosfet,最终维持电流恒定。
电压增大,LED电流就会变大。反过来,电流不到设定的电流,电压就只管增大。
说到底就是只监测电流。

网友(2019-10-29):
恒流型通常通过调整电压输出来控制输出功率,不过SY7201这颗的电压调节范围很小,以致PWM控制下,在关断和打开时过度并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