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突然打不开了

楼主(2019-08-01):
本来是可以打开,今天打开时走到18%时报个这样的错就关闭了,大师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B:
    首先排除法,看下其他的pcb是否还能打开。

网友C:
    我的DXdesiger打不开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DXdesiger打不开工程

    你的版本,你的工程都需要具体看看,之前是不是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版本,你的工程都需要具体看看,之前是不是能打开?

安装完就是打不开提示什么缺少IDBC还是没有connection,请问下最初装完之后要怎么配置软件,指定库路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完就是打不开提示什么缺少IDBC还是没有connection,请问下最初装完之后要怎么配置软件,指定库路外等

安装后,最重要的是lic配置或者获取。

网友D:
    你是不是改原理图名称或者PCB的名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改原理图名称或者PCB的名称了

    文件原封不动,怀疑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修复一下

    修复过,问题仪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法,看下其他的pcb是否还能打开。

我还装有VX2.1,切换到VX2.1可以打开,但切换回来后依然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修复一下

    修复时报过这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
    报错是在哪个版本下?

网友:
    楼主没说之前的版本,是EE?

网友(2019-09-02):
    用一个mentor PCB模板文件,然后跟新网表,然后再把layout 文件拷贝过去,重新打开试一试,有时候,会有垃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