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程序请教 求大佬帮忙·

楼主(2019-08-01):
这个是我的循迹小车程序,我的问题是小车速度太快了,但是速度降不下去,似乎是PWM用错了。
本人新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1=P2^5;
   sbit PWM2=P0^7;
   sbit PWM3=P2^4;
   sbit PWM4=P0^4;
   sbit IN1=P2^2;//左1前
   sbit IN2=P2^3;//左1后
   sbit IN4=P3^2;//右1后
   sbit IN3=P3^3;//        右1前
   sbit IN5=P2^0;//左2前                                                                                                    0.
   sbit IN6=P2^1;//        左2后
   sbit IN7=P0^1;//右2前
   sbit IN8=P0^0;//右2后
   sbit Z1=P1^7;//左边第一个传感器
   sbit Y1=P1^3;//右边第一个传感器
   sbit Z2=P1^6;//左边第二个传感器
   sbit Y2=P1^4;//右二
   sbit Z3=P1^5;//中三
   sbit c1=P1^0;//侧灯c1
   char count1=0;//计数器1
   char count2=0;
   char count3=0;//计数器1
   char count4=0;
   int y=0;
   char sd1=0;
   char sd2=0;
   char sd3=0;
   char sd4=0;
   //void delay(char z)
   // {
         //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forward_turn1()        //左1电机前进
   {
      IN1=1;
          IN2=0;
          sd1=40;
        }
        void stop_turn1()//左1边电机停止

          IN1=0;
          IN2=0;
        }
   void forward_turn2()//右1电机前 进

      IN3=0;
          IN4=1;
          sd2=40;
   }
           void stop_turn2()//右1电机后退
        {
          IN3=0;
          IN4=0;

          void speed1(int count1,int sd1)//左1控

                  if(count1<=sd1)

                    PWM1=1;

                else
                {
                  PWM1=0;

                  }
          }

         //右1边电机速度控制
         void speed2(int count2,int sd2)
         {
                 if (count2<=sd2)

                         PWM2=1;

         }
                else
         {
                    PWM2=0;

          }

         }

        void forward_turn3()        //左2电机前进

      IN5=1;
          IN6=0;
          sd3=40;

        void stop_turn3()//左2边电机后退

          IN5=0;
          IN6=0;
        }
   void forward_turn4()//右2电机前进
   {
      IN7=0;
          IN8=1;
          sd4=40;
   }
           void stop_turn4()//右2电机后退
        {
          IN7=0;
          IN8=0;
         }

            void speed3(int count3,int sd3)//左2控
          {
                  if(count3<=sd3)
                {
                    PWM3=1;

                else

                  PWM3=0;

         //右2边电机速度控制
         void speed4(int count4,int sd4)
         {
                 if (count4<=sd4)
                {
                         PWM4=1;

                }
                else
                {
                    PWM4=0;

         }

          void advance (int ct1,int sd1,int ct2,int sd2,int ct3,int sd3,int ct4,int sd4)
           {
              forward_turn1();
                  forward_turn2();
                  forward_turn3();
                  forward_turn4();

                  speed1(ct1,sd1);
                  speed2(ct2,sd2);
                  speed3(ct3,sd3);
                  speed4(ct4,sd4);

           }//直线前进
           void right_turn(int ct1,int sd1,int ct3,int sd3)//小车右转

                     forward_turn1();
                     forward_turn3();
                  stop_turn2();
                  stop_turn4();

                  speed1(ct1,sd1);

                  speed3(ct3,sd3);

           void left_turn(int ct2,int sd2,int ct4,int sd4)//小车左转

                    forward_turn2();
                 forward_turn4();
                 stop_turn1();
                 stop_turn3();

                 speed2(ct2,sd2);

                 speed4(ct4,sd4);

           }
           main()//主函数

                   TMOD=0x11;
                TH0=(65536-1000)/256 ;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A=1;
                ET1=1;
                TR1=1;

                while(1)

    if(Z1==1&&Z2==1&&Z3==0&&Y1==1&&Y2==1)//中间感应到,两边没感应

      advance(count1,500,count2,500,count3,500,count4,500);
    }
    if(Z1==1&&Z2==0&&Z3==0&&Y1==0&&Y2==1)

      advance(count1,500,count2,500,count3,500,count4,500);//中间三个感应

    if(Z1==0&&Z2==0&&Z3==0&&Y1==0&&Y2==0)

      advance(count1,500,count2,500,count3,500,count4,500);//中间五个感应
    }

    if(Z1==0&&Z2==0&&Z3==0&&Y1==1&&Y2==1)//左侧三个都感应到

   left_turn(count1,200,count2,700);

    if(Z1==0&&Z2==0&&Z3==1&&Y1==1&&Y2==1)//左侧2个都感应到
   {
   left_turn(count1,200,count2,700);
   }
    if(Z1==1&&Z2==0&&Z3==1&&Y1==1&&Y2==1)//左2都感应到

   left_turn(count1,200,count2,700);

    if(Z1==0&&Z2==1&&Z3==1&&Y1==1&&Y2==1)//左1感应到
   {
   left_turn(count1,200,count2,700);

   if(Z1==1&&Z2==1&&Z3==0&&Y1==0&&Y2==0)//右侧3个都感应到

        right_turn(count1,700,count2,200);

        if(Z1==1&&Z2==1&&Z3==1&&Y1==0&&Y2==0)//右2都感应到

        right_turn(count1,700,count2,200);
        }
        if(Z1==1&&Z2==1&&Z3==1&&Y1==0&&Y2==1)//右2感应到

        right_turn(count1,700,count2,200);

        if(Z1==1&&Z2==1&&Z3==1&&Y1==1&&Y2==0)//右3感应到
        {
        right_turn(count1,700,count2,200);

          //中断服务器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1++;
                   if(count1>=1000)
                   count1=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ount2++;
                  if(count2>=1000)
                     count2=0;

网友:
       char count1=0;//计数器1
       char count2=0;
   char count3=0;//计数器1
       char count4=0;:

把变量改为in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