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m, a6 i2 P0 E `

楼主:
- #ifndef _DEBUG_MANAGE_H_
- #define _DEBUG_MANAGE_H_
- /* 信息的调试级别,数值起小级别越高 */
- #define APP_EMERG "<0>" /* system is unusable */
- #define APP_ALERT "<1>" /* action must be taken immediately */
- #define APP_CRIT "<2>" /* critical conditions */
- #define APP_ERR "<3>" /* error conditions */
- #define APP_WARNING "<4>" /* warning conditions */
- #define APP_NOTICE "<5>" /* normal but significant condition */
- #define APP_INFO "<6>" /* informational */
- #define APP_DEBUG "<7>" /* debug-level messages */
- /* 信息的默认调试级别 */
- #define DEFAULT_DBGLEVEL 4
- typedef struct debug_opt

- char *name;
- int is_can_use;
- int (*debug_init)(void); /* 调试模块的初始化函数 */
- int (*debug_exit)(void); /* 退出函数 */
- int (*debug_print)(char *data); /* 输出函数 */
- struct debug_opt *next;
- } debug_opt_t, *debug_t;
- int DebugRegister(debug_t node);
- void DebugShow(void);
- debug_t DebugGet(char *name);
- int DebugSetLevel(char *buffer);
- int DebugSetChannel(char *buffer);
- int DebugInit(void);
- int DebugPrint(const char *format, ...);
- int DebugChannelInit(void);
- int StdoutInit(void);
- #endif /* _DEBUG_MANAGE_H_ */
9 r( j$ i' i G6 I/ M& b9 F

- #include "debug_manage.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arg.h>
- #include <string.h>
- static debug_t head;
- static int debug_leval_limit = DEFAULT_DBGLEVEL;
- int DebugRegister(debug_t node)

- debug_t point;
- if(!head)

- head = node;
- head->next = NULL;

- else

- point = head;
- while(point->next)

- point = point->next;

- point->next = node;
- node->next = NULL;

- return 1;

- void DebugShow(void)

- int i = 0;
- debug_t point = head;
- while(point)

- DebugPrint("%02d %s\n", i++, point->name);
- point = point->next;

- debug_t DebugGet(char * name)

- debug_t point = head;
- while(point)

- if(strcmp(point->name, name) == 0)

- return point;

- point = point->next;

- return NULL;

- int DebugSetLevel(char * buffer)

- debug_leval_limit = buffer[9] - '0';
- printf("debug_leval_limit = %d\r\n", debug_leval_limit);
- return 0;

- int DebugSetChannel(char * buffer)

- char *temp, name[100];
- debug_t point;
- temp = strchr(buffer, '=');
- if(!temp)

- return -1;

- else

- strncpy(name, buffer, temp - buffer);
- name[temp - buffer] = '\0';
- point = DebugGet(name);
- if(!point)

- return -1;

- if(temp[1] == '0')

- point->is_can_use = 0;

- else

- point->is_can_use = 1;

- return 0;

- int DebugPrint(const char * format, ...)

- char buffer[1000];
- char *temp;
- va_list list;
- int num;
- debug_t point = head;
- int debug_level = DEFAULT_DBGLEVEL;
- /* 可变参数的处理, 抄自glibc的printf函数 */
- va_start (list, format);
- num = vsprintf (buffer, format, list);
- va_end (list);
- buffer[num] = '\0';
- temp = buffer;
- /* 根据打印级别决定是否打印 */
- if ((buffer[0] == '<') && (buffer[2] == '>'))

- debug_level = buffer[1] - '0';
- if (debug_level >= 0 && debug_level <= 9)

- temp = buffer + 3;

- else

- debug_level = DEFAULT_DBGLEVEL;

- if (debug_level >= debug_leval_limit)

- return -1;

- /* 调用链表中所有isCanUse为1的结构体的DebugPrint函数
- * 用来输出调试信息
- */
- while (point)

- if (point->is_can_use)

- point->debug_print(temp);

- point = point->next;

- return 0;

- int DebugChannelInit(void)

- debug_t point = head;
- while(point)

- if(point->is_can_use && point->debug_init)

- point->debug_init();

- point = point->next;

- return 0;

- static int stdout_debug_print(char *data)

- printf("%s", data);
- return strlen(data);

- static debug_opt_t debug_stdout =

- .name = "stdout",
- .is_can_use = 1,
- .debug_print = stdout_debug_print,
- };
- int StdoutInit(void)

- return DebugRegister(&debug_stdout);

- int DebugInit(void)

- int error;
- error = StdoutInit();
- // error |= NetPrintInit();
- return error;

- int main(void)

- int error = DebugInit();
- printf("error: %d\n", error);
- DebugPrint("---------------\n");
- return 0;

 Z

 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