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做的只能输出几个固定值?

楼主(2019-08-01):
请教大神为什么做的只能输出几个固定值,连续可调的电源比普通的要多哪些模块?串联型开关电源,使用的buck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都是连续可调的啊,只是调节范围受电路设计限制。除非用固定输出的芯片才不可调。

网友A:
    要看你用的芯片手册,输出和哪些器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的芯片手册,输出和哪些器件有关。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