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请问530pv开关电源取12v电压怎么取?

楼主(2019-08-01):
大家好,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请问530pv开关电源取12v电压怎么取?感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黄色的线是正12V   黑色的是0地线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个万用表,接上输入,然后用万用表调到直流档然后测试各两根线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黄色的线是正12V   黑色的是0地线

    好的,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个万用表,接上输入,然后用万用表调到直流档然后测试各两根线的电压。

    行,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