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设计中阻抗极大不匹配的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19-08-01):
变频器做滤波器设计,由于电源为AC1140V大功率变频器,因此无法使用LISN测试传导,只能使用一现成的滤波器代替LISN然后用施瓦茨贝克TK9420高压探头进行测试(如下图所示),然而有个问题是一般EMI滤波器在进行阻抗不匹配特性设计时都是参照LISN的50Ω采样电阻,共模情况下为25Ω相对滤波器共模电感为低阻,差模情况下为100Ω相对滤波器差模电容为高阻。
那么:
1、下图中两个相同拓扑的滤波器之间是否并没有达到阻抗失配,这样的试验配置有多大影响呢?
2、如果在EMI滤波器输入端再加入差模电感是否就达到阻抗失配?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参数都不知道,怎么能够知道满足不满足呢?

网友A:
    滤波器进行阻抗失配设计时参考的是EUT,不是LISN,LISN只是作为干扰的一个接收设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进行阻抗失配设计时参考的是EUT,不是LISN,LISN只是作为干扰的一个接收设备而已。

    那为什么很多资料里说滤波器两个端口都要做阻抗不匹配的考虑?关于滤波器与EUT端口的阻抗不匹配设计是否必须要进行EUT共差模噪声源阻抗的测量,但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很明确的测量方法。

网友B:
    评估源阻抗太复杂了,同济大学有个硕士论文,关于电源滤波器设计的,有测量和计算方法,你可以找找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估源阻抗太复杂了,同济大学有个硕士论文,关于电源滤波器设计的,有测量和计算方法,你可以找找学习一下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