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电源层具体的还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楼主(2019-08-01):
请教大神,

板上电源非常多,有的核电源,电流都可以达到几A,
将内电层的电源层分割后,信号线能不能跨过分割线,会对信号回流有影响吗?
分割电源层具体的还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非常感谢!

网友:
信号垮分割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高速信号跨分割肯定有影响。

网友:
    TOP、GND、SIGNAL、VCC、GND、BOT这种层设置在六层板中是最优的层叠方式;
    至于第四层VCC的分割,还要考虑下第三层布线有无阻抗控制,第三层布线可以认为是带状线,第三层布线有阻抗控制时,布线跨越VCC分割,就破坏了带状线模型,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层布线未跨VCC有分割,此时也不影响第三层布线阻抗;
    如果第三层布线无阻抗控制,有跨电源分割时,布线尽量靠近第二层GND。

网友:
    首先说平面层分割的坏处,平面层分割首先可能造成布线环路增大,另外,也可能其他几个信号环路重叠造成串扰等等,总之,平面层分割不当反而会起反作用;
再次,电源层分割要讲究技巧,分割数目尽量少,对于用到较少的比如核电源,可以在其他布线层走线,这样可以减少平面层分割;
最后,信号线跨分割,并不是说所有的线都不能夸分割,但电源线、强干扰线和敏感线等,绝对不要夸分割,特别是以微带线布线或装带状线布线的情形,这样后造成布线环路增大,降低EMC性能。

网友:
    电流必须形成环路,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空间、布线、平面层等等都可以作为信号的回路,信号通常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返回源头,从EMC角度来说,必须控制信号回流路径,使信号以最小的环路返回源头,避免信号回流流经不可预期的路径,从而产生电磁干扰。
        单板的内电层,如GND平面、电源平面都可以作为信号的回流平面,根据微带线和带状线原理,因为信号布线与参考平面之间紧密耦合的缘故,回返电流会在参考平面上布线的直接正下方(或正上)流动,此种情况具有环路面积小,环路阻抗低的特点,从而会提高产品EMC性能。
平面层分割是为了减小模块电路相互间的共模干扰,但是分割不当会破坏信号的回流路径、增大环路阻抗、引起信号间相互串扰等等,因此,对于具有众多核电源的电源平面分割时需讲究技巧,首先分割数量要尽量少,如对于用到较少的电源,可以采取在信号层布线、信号层IC下方覆铜等等,这样可以减少平面层分割。
       最后,对于电源平面分割而造成信号线跨分割不可避免时,并非所有的布线都不能跨分割,但电源线、强干扰线和敏感线等,要优先布线,绝对不要跨分割,而一些低频、低速或非敏感信号线,则可以适当的降低要求。

楼主:
    谢谢大神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