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场探头

楼主(2019-08-01):
今天自己一个建议的电场探头,因为找不到同轴线,所以就是用一根线中间串一个10nF的电容。
测试的时候一点信号都没有,后来来了一个硬件工程师说我们这样做信号根本就没有回路,
平时用同轴线的也只是在芯线加一个电容,也可以量测到信号,所以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看似他说的也有点道理。
产品是电池供电的,所以也不会通过市电网络产生回路。

网友:
能测到信号吗

网友:
    你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你测试的频率是怎样的,以及采用示波器还是频谱仪。电场探头可以不要回流呀,直接大地就OK. 其实,你用一根示波器的无源探头就可以,那不是同轴电缆一样吗

网友:
    这个加电容的一般是点到测试的线或者器件管脚,应该要形成回路,同轴线应该比较合适;如果是不加电容的,这个是悬空测试辐射,像杆天线吧。

网友:
    谁有详细的制作方法??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探针式探头:同轴电缆接1000pF电容,末端探针
    环形探头:同轴电缆末端环状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