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原理图和PCB中的栅格去掉,影响美观

楼主(2019-08-01):
    怎样将原理图和PCB中的栅格去掉,影响美观

网友A:
    原理图:
按D-O,里面有关于格点的visible,不勾选就不显示

PCB:
    按L,不勾选default Grid color-small(另一个是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按D-O,里面有关于格点的visible,不勾选就不显示

    多谢大神

网友(2020-07-29):
    缩小比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