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元器件从原理图界面导入到PCB界面,有的器件正常显示,有的器件管脚显示绿色???

楼主(2019-08-01):
    将元器件从原理图界面导入到PCB界面,有的器件正常显示,有的器件管脚显示绿色,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对吗???

网友A:
    鼠标放到绿色处,按shift+v查看报错内容,从内容判断。

网友:
    这个是报错,可以先不用管,先布局布线吧,或者改规则去掉DRC

网友B:
    应该是你的solder to solder距离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到绿色处,按shift+v查看报错内容,从内容判断。

    大神快捷键用的很溜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solder to solder距离太近了

    谢谢大神,改了你说的这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