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369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9-08-01):
关于OPA2369的问题。

使用OPA2369的时候有自激振荡问题,所以准备拿TINA仿真一下。先验证了下开环下的增益及相位曲线,发现TINA的仿真结果跟数据手册里的曲线对不上,手册中第二个极点在10k~20kHz之间,与仿真结果差别很大。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电路图和波特图如下:

网友:
开环模型不准,也没人真的开环用运放,即使是用做逻辑比较器也常常闭环。这个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2KHz,实际应用频率范围应该最多几十Hz,还是多在外围电路上下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