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的多层板怎么拼板,中间层根本复制不过去啊???

楼主(2019-08-01):
    绘制的多层板怎么拼板,中间层根本复制不过去啊???

网友A:
    拼板,只要板框就可以了。

网友B:
    ctral+A全选,怎么复制不了中间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al+A全选,怎么复制不了中间层???

复制过去后,中间电源层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板,只要板框就可以了。

不是要平板然后导出GERBER吗,要板框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平板然后导出GERBER吗,要板框怎么操作???

没事,厂家会帮你加工的。
而且,照道理是不会丢内层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