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OpenLDI到DSI IP似乎支持传入的OpenLDI数据流的VESA映射。此IP是否支持JEIDA...

楼主(2019-08-01):
FPGA OpenLDI到DSI IP似乎支持传入的OpenLDI数据流的VESA映射。此IP是否支持JEIDA映射?如果没有,我们如何实现此功能?

网友:
VESA和JEIDA映射之间的区别看起来像信号序列的排列。在位于rtl文件夹中的fdp_link_2_dsi下生成的Verilog文件中,您可能希望基于JEIDA文件重新配置排列,因为映射逻辑是公开的而不是加密的。 rx_pixel_0_w的指定值按照蓝色,绿色,红色进行了注释,可以针对JEIDA进行更改,具体取决于用户将配置的数据类型,如RGB888或RGB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