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确定IO上可编程上拉/下拉电阻的值???

楼主(2019-08-01):
    FPGA如何确定IO上可编程上拉/下拉电阻的值???

网友A:
    默认情况下,器件的IO上有一个内部弱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使用欧姆定律从Vccio值和指定的Ipu / Ipd值(在MachXO2数据表中找到)计算粗略的等效电阻值。数据表指定电流值(Ipu / Ipd)而不是电阻值,因为内部电路是电流源,而不是物理电阻器。电流源的电压变化不像电阻器那样。因此,以欧姆为单位指定上拉/下拉的强度会产生误导和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情况下,器件的IO上有一个内部弱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使用欧姆定律从Vccio值和指定的Ipu / Ipd值(在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