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FSS中,阻抗值,用时域仿真与频域仿真转换后的区别

楼主(2019-08-01):
请问HFSS中,阻抗值,用时域仿真可以得到阻抗值,频域仿真也可以得到阻抗值,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区别相当于TDR与VNA的区别,都能测负载阻抗但场景和用途不同;TDR是测时域阻抗可以判断传输线的阻抗连续性,VNA是测频域阻抗可以判断负载的频率选择性。
请问HFSS怎么设置时域仿真啊?我还没有调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