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怎么确定画几层板?

楼主(2019-08-01):
根据经验还是有迹可循,求解!

网友:
    通常看主控复杂情况吧

网友A:
    看CPU的出线了在加上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的出线了在加上地电源

    嗯,但是太笼统了,想问的细致一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根本原则就是线能不能走出来而又满足要求

网友B:
    很多情况下几层板不是layouter说了算的,只能说大概确定多少层能画出,有的人要考虑成本,有的人要考虑功能,有的人要考虑周期,按照最佳方案画好了,突然说能不能再减两层,太多了。

网友:
    或者看板子上有什么器件,有没有主控芯片和DDR有没有RF,一般正常情况下一片DDR2,两三个主控芯片至少要4层,最好是6层,有MTK路由芯片和DDR3的板子,两层都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下几层板不是layouter说了算的,只能说大概确定多少层能画出,有的人要考虑成本,有的人要考虑功能 ...

    嗯,就我实验室的一个师兄,画一个arm加FPGA的板子,用了四片DDR4,他拿到方案一看就说至少十层,最后就画了十层,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看是不是和引脚数目有关。

网友:
    通过板上最大的BGA颗粒的排数来确定啊
前面两排表层出线  往里 3-4排  用bottom出线
    再往里5-6排 用一个内走线层  用neck mode 两根并排走
以此类推
    然后再看板上电源数量和电流大小 决定是否额外使用电源层 和对应的回流地层

    你的走线需要多少层就可以大概确定了

网友:
    根据载流的大小,从最密的区域,最乱,最集中的区域,根据板子的实际通道评估走线数量,可预估出层数

网友:
    评估走线最多最密的地方,评估西药几层布线层

网友:
    先说高点,然后等他们还价,这样画起来容易些,比如2层可以的你说四层,如果都没意见那就赚了,4层板比2层板好画多了是吧。

网友:
    1. 看器件fan-out要几层,重点BGA;2. 看布局布线密度,评估有没有布线瓶颈,需要几层才能走通;
    3. 看板子信号,有高速线和需要提供完整参考面的,出于对信号质量的保证,避免2层板。

网友:
    需要几层就用几层,越少成本越低,前提是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我实验室的一个师兄,画一个arm加FPGA的板子,用了四片DDR4,他拿到方案一看就说至少十层,最后就 ...

    ARM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FPGA外加4片DDR4,菊花链拓扑,首先考虑层数时层的定义首先要想好比如十层TOP/GND2/ART3/GND4/PWR5/PWR6/GND7/ART8/GND9/BOT,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叠层结构,内部走线层就只有ART3和ART8,电源层最好用GND把走线层隔开,假如没有太多的器件,要求也不高,两层能走出来也可以,不行就加层或者走表层,减电源层。

网友:
需要几层就用几层,越少成本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下几层板不是layouter说了算的,只能说大概确定多少层能画出,有的人要考虑成本,有的人要考虑功能 ...

如果是复杂点的板子,布完局后,需要好好的进行评估几层板,而不是突然加层减层,你是PCB设计师,决定多少层主要还是把握在你手上,但是要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