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串口芯片SP3232芯片RIN2收到的数据有一串乱码然后再发的正确数据

楼主(2019-08-01):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请教一下串口芯片SP3232芯片如果要去网上买的话该买哪家的???现在买的串口芯片总是奇奇怪怪的,要么就是两个通道都有问题要么就是一个通道正常另外一个通道不正常,RIN2收到的数据有一串乱码然后再发的正确数据,数据手册上PIN2可以接VCC可以接GND,请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PIN2----V+处直接接VCC3.3V,C21一端接VCC3.3V,一端接地

网友:
    图画错了,小伙子

网友:
    该芯片与MAX3232系列兼容

网友:
    你确定原理图搞对了吗?对着pdf确认下tx和rx线序。
    rs232输出是单端信号,没有参考地怎么工作?

网友:
    你飞线接入5V输入,试试看解决乱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