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在删除布线与shape时,相应的过孔也删除了

楼主(2019-08-01):
版本16.6,删除cline时,不是分段删除,而是整条网络删除的,确定在option中没有选择上net
在删除shape时,shape上的过孔也删除了,而也没有选择net .只选择了shape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options 中有个ripup etch,不要勾选,选了就会带上孔一并删除

网友:
肯定是√选没注意,平时也怀疑是不是软件问题,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 中有个ripup etch,不要勾选,选了就会带上孔一并删除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