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群友们有没有用过太阳能板給锂电池充电的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9-08-01):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4 c* :

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群友们有没有用过太阳能板給锂电池充电的充电管理芯片,是用普通的锂电充电管理芯片,还是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因为太阳能板输出的能量不稳定,太阳光强或者弱对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动很大。

网友:
直接对冲,如果要用,尽量要用线性充电IC。非线性的损耗太大

网友:
有特別為太陽能電池設計的充電芯片,具備一種最大功耗點追蹤MPPT :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的技術,樓主需要去找這種充電芯片來用。

下面有幾個型號可以參考:

踢哀TIbq24650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bq24650.pdf

你娘太苛LinearTechLTC3652
https://cdn.sparkfun.com/datasheets/Prototyping/LT3652.pdf

爺死踢STSPV1040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pv1040.pdf

僅表列較知名的供應商,樓主可以再詳細搜尋。

网友:
BQ25504  BQ25070都可以

网友(2019-10-12):
可以用如韵的CN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