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热焊盘的散热孔都用的多大的啊?还有你们在xpedition中都是怎么打热焊盘孔的,...

楼主(2019-08-01):
大家热焊盘的散热孔都用的多大的啊?还有你们在xpedition中都是怎么打热焊盘孔的,间距有要求吗?谢谢!

网友A:
    具体看工艺,一般建议过孔孔径<=0.3mm,无铅工艺建议<=0.4mm,孔壁间距大于孔径的两倍 .

网友:
    至于如何打,建议热焊盘上均匀,规则放置,如果孔数不多,最好沿热焊盘周边均匀规则放置,有利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工艺,一般建议过孔孔径<=0.3mm,无铅工艺建议<=0.4mm,孔壁间距大于孔径的两倍 .

感谢专业分享

网友B:
    好像见过热焊盘打的孔有大有小的错开得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见过热焊盘打的孔有大有小的错开得那种。

有没有实际案例?

网友:
    一般选用<=0.3mm的,大了容易漏锡而形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