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做过烟雾报警探测器的资深工程师

楼主(2019-08-02):
寻求做过烟雾报警探测器的资深工程师,可以是专家顾问,也可以是全职。
一起挑战行业新玩法。

网友A:
    是要做NBIOT通讯的烟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做NBIOT通讯的烟感吗?

需要对烟感原理很熟悉的,传输不是问题

网友B:
    你是找做传感器的,还是找做应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对烟感原理很熟悉的,传输不是问题

    烟感现在很多是用标准的ASIC芯片来设计的吧,设计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是要从光脉冲的驱动到检测信号的放大、比较等都使用一些通用芯片来搭电路的话,就比较复杂了,不过好处是比较灵活,比如要做浓度检测就方便些。用ASIC好像只能按照设定的阈值输出判断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感现在很多是用标准的ASIC芯片来设计的吧,设计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是要从光脉冲的驱动到检测信号的放大 ...

    还是要深挖,现在ASIC的方式是出的标准方案,只能检测标准里的4把火,对于之外的情况是未知的。
我们希望是可以通过不同波段的光线,检测出燃烧的成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找做传感器的,还是找做应用的?

    做传感器的,对模拟电子资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深挖,现在ASIC的方式是出的标准方案,只能检测标准里的4把火,对于之外的情况是未知的。
    我们希 ...

    火焰红外光谱辐射特性及探测波段选择.pdf (1.07 MB, 下载次数: 3) 是类似这篇文章里研究的东东吗?这个做起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类似这篇文章里研究的东东吗?这个做起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不是这种,是烟雾

网友A:
    传统烟感技术方案只能靠分辨颗粒物的大小吧?你打算怎么去分析到物质的化学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烟感技术方案只能靠分辨颗粒物的大小吧?你打算怎么去分析到物质的化学成分?

    是的,考虑多传感器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