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系统电源12V掉电到了11V??

楼主(2019-08-02):
如何监测系统电源12V掉电到了11V??电路里有个5V备份电源一直有电的。
如何设计电路呢?
求大神给方法

网友:
12V电源正常波动范围:没记错的话是正负5%。。。。。 用可控硅监测过系统掉电告警(12V的)。这个要抓电压参数的,,,因为要配置稳压管和电阻参数。电压掉到一个值时,软件就会报出来。。。。。 电路里有个5V备份电源一直有电的?????其实没太理解。

网友A:
    用ADC分压检测

网友:
    簡單就用ADC加電阻分壓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用这个电路

网友:
    用ADC检测加入滤波算法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掉电检测

网友:
    先分压到适合的电压,输入到复位检测芯片,利用其检测输出脚再驱动或控制其他动作电路。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C:
    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
@zmj13121,请教下电路原理,我算出来293的输出是8.64v,对不上啊

网友:
    电阻分压检测是最简单的,最好用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用这个电路

可否讲解讲解,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就行了吗

    大神这个是如何工作的?可否讲解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C分压检测

没有ADC管脚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讲解讲解,怎么工作的?

原理是利用PNP三极管作为逻辑比较器件, 5V电源电压作为基准电压,12V输入经33K-22K电阻分压器分压作为比较电压。当12V正常时,电阻分压器输出电压是12*22/(22+33)=4.8V, 三极管Vbe=5-4.8=0.2V,处于截止态,集电极电压被集电极电阻下拉到零电位。当12V电压跌落,比如达到10.5V时,电阻分压器输出电压也会相应跌落,如果不计三极管基极电流的话会跌到4.2V,足以满足三极管导通条件。合理选择集电极电阻比如10K或22K可保证三极管可靠饱和。可见集电极电压Vc随12V正常与否有两个状态:
12V正常:Vc=0
12V跌落:Vc=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利用PNP三极管作为逻辑比较器件, 5V电源电压作为基准电压,12V输入经33K-22K电阻分压器分压作为比 ...

非常给力,谢谢!

网友(2019-09-03):
用ADC较为稳妥,用三极管做比较器,要考虑到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