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的功率线路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9-08-02):
开关电源PCB的功率线路铺铜的问题,我想知道这135度和弧形两种铺铜用在开关电源上各有什么利弊,我看大多数是用135度角的铺铜,但是我用的是圆形的。

网友:
    1、走线是135°。
2、135°是因为沿着走线走才形成的。而你的是倒角形成的。
3、一般来说强电弧形好点,避免尖端放电。缺点是有些地方走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