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层射频线走线方式哪种会好点?

楼主(2019-08-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于PCB空间有限,PCB内层射频线

1:发射线走一组,且线之间不用GND隔离

2:发射线一组,中间用4MIL 的GND线隔离,但是很长的GND线上没有地过孔

上面两种走线方式哪种会好点?

网友A:
线隔离开应该更好吧 ,  即使地线上没有地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隔离开应该更好吧 ,  即使地线上没有地孔。

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如果不同步发射,不用隔地应该也可以。

网友:
    gnd线没有地过孔就是悬空的线?那我觉得还不如没有

网友:
    不加地孔,隔离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我觉得不加更好

网友(2021-05-21):
    如果打不了地孔那还不如没有gnd 线,这想当于一根信号线了,所以还不如拉开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