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比较过板上元件发热情况?

楼主(2019-08-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很奇怪

大家有没比较过板上元件发热情况,用CMW500信令连上,B7最大功率发射,居然ASM的温度比4G PA的还要高7~8度?

网友A:
    怎会这样? 有可能是ASM的散热没有做好

    正常来讲PA0会很烫, 然后你的PA0 和ASM 可能靠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会这样? 有可能是ASM的散热没有做好

正常来讲PA0会很烫, 然后你的PA0 和ASM 可能靠的近。

一路找过去,的确是ASM更热 ,  我看看其它Band会不会这样 ,   不过B7的灵敏度也可以到-99,功率2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路找过去,的确是ASM更热 ,  我看看其它Band会不会这样 ,   不过B7的灵敏度也可以到-99,功率20左右 ...

    你的带宽设定是20M 测试的灵敏度吗 ? -99也太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带宽设定是20M 测试的灵敏度吗 ? -99也太好了吧。。。

    5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M的。

    不要测5M的啊 测20M带宽, TX最大功率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测5M的啊 测20M带宽, TX最大功率发射。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