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设备EMI和EMS都需要做那些测试,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19-08-02):
照明设备EMI和EMS都需要做那些测试,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项目都一样,只是频率、强度略有差别

EMI  -3-2, -3-3, CE, RE
    EMS -4-2, -4-3, -4-4, -4-5, -4-6, -4-8, -4-11

    我不是大侠,我只是个做LED灯具的。

网友:
        传导骚扰
            辐射骚扰
        骚扰功率
            谐波电流
            电压跌落与短时中断
            射频电磁场传导抗扰度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静电放电抗扰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浪涌抗扰度
        工频磁场抗扰度
        脉冲磁场抗扰度
        电源电压跌落、瞬时中断及电压变化抗扰度

网友:
    看参考什么标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