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款电视,其中散热器上点胶连到DDR附近的光板,居然会旁路到DDR。

楼主(2019-08-02):
测试一款电视,其中散热器上点胶连到DDR附近的光板,居然会旁路到DDR,真是太神奇了,坐等大神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
胶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从EMC的观念来说,"点胶会产生寄生电容"这句话若要改为"点胶会改变寄生电容",会比较准确。
    因为寄生电容本来就一直都在那裡,只是电介质由空气变为胶体,介质改变,电容值也就改变,位移电流幅度也就改变,测试结果当然就跟著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EMC的观念来说,"点胶会产生寄生电容"这句话若要改为"点胶会改变寄生电容",会比较准确。
    因为寄生 ...

    你说的很有道理,点胶就是一种粘贴固定散热器的,具体成分应该是有机材料,所以很纳闷为什么有机体对电磁特性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