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220MHz左右辐射加多大容量的电容合适?

楼主(2019-08-02):
请教大神,

如图所示,在229MHz的时候辐射,超标,经过实验初步判断为mcu主频的影响(220MHz),降低主频后超标点同样会降低到主频附近,在VCC上加过电容,会有改善,但还是超标,是电容不对吗?配的电容为1000pf+22pf,超标3DB左右,比以前降低6DB左右,非常感谢!

网友:
要选谐振点接近229MHzd ,电容降低6dB效果已经很好了,建议串阻调大点

网友A:
    为什么用22pf这么小的电容,你们有很高的频率吗?
    有了1000p,再加个0.1u试试?

网友B:
    注意一下滤波电容的位置,不能有绕过滤波电容的耦合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滤波电容的位置,不能有绕过滤波电容的耦合路径。

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引线尽量短,封装也很重要,注意esl。

网友:
0.1uf+1000pf试试怎么样,另注意MCU上的电源尽量每个都加电容。

网友:
    1.晶振外壳是否接地,没接则接地;
    2.VCC串一个在超标点频率范围附近阻抗约600欧的磁珠。

网友C:
    芯片供电电源上每个管脚加一个0.001uf的贴片电容,电源管脚上适当还得加几个0.1uf的贴片电容,芯片下面的PCB的GND布局要合理,其他的就是通讯线不要交叉了。

网友D:
    可能可以在VCC加电容完全解决,但必须是在问题只出现在VCC时

如果是CLOCK或其他地方也有问题,而且造成FAIL,就不能由VCC加电容解决
    楼主有信心一定是VCC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可以在VCC加电容完全解决,但必须是在问题只出现在VCC时

如果是CLOCK或其他地方也有问题,而且造成F ...

没有完全的信心,公司仪器有限无法精确定位,只是在在VCC等电源上增加电容后情况得到了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供电电源上每个管脚加一个0.001uf的贴片电容,电源管脚上适当还得加几个0.1uf的贴片电容,芯片下面的 ...

    定型的东西,只能在上面进行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22pf这么小的电容,你们有很高的频率吗?
有了1000p,再加个0.1u试试?

    没有很高的,最高的就是主频的220M,其次就是133M了,其他都100M以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很高的,最高的就是主频的220M,其次就是133M了,其他都100M以下了。

那22pf的电容可以去掉,电源上不放心还可以串个磁珠,注意磁珠的直流阻抗。

网友:
    建议你不要降低主频,反过来将主频调高1-2MHZ(如果可以的话), 如此限制值将由30DB变成37DB
    也就是说你会以4DB PASS。

楼主:
    大概知道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