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感线圈宽度和最大承载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9-08-02):
请问电感线圈宽度和最大承载电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有计算公式?

楼主:
    例如3mil的线圈可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铜皮走线宽度与过流能力的关系的话,那是有经验公式去评估的。原来是基于IPC-2221,现在最新的是基于IPC-2152,有一些现成的计算器。

网友:
    3mil线宽,1盎司铜厚的普通FR4单面板,过流能力大约是300mA吧。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查到的美国线材规格表格中显示是3Mil的对应的是20mA,网上的一些资料也有的说是3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查到的美国线材规格表格中显示是3Mil的对应的是20mA,网上的一些资料也有的说是300mA

    我觉得线材标准与PCB走线还是有差异的。一个是散热条件不同,一个是上限的判断有可能不同,比如线材可能要评估某个规定长度下的压降问题。IPC-2152 《印刷电路板载流能力设计标准》应该是目前最新的设计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查到的美国线材规格表格中显示是3Mil的对应的是20mA,网上的一些资料也有的说是300mA

    如果你问的是绕制电感选择铜线线径的问题,我在网上查到的一般经验是,根据温升要求,在2~4A/mm2内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