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 fanout问题

楼主(2019-08-02):
请教大家,按图片方式fanout,结果只有最外两排走出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规则里的间隙设置过小,无法放置过孔,尝试调大。
也可能是默认过孔较大。

网友:
    还是建议自己去fanout,软件不够智能,自己fanout也画不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规则里的间隙设置过小,无法放置过孔,尝试调大。
    也可能是默认过孔较大。

感谢所提建议,我再试试看。

网友:
    设置太小,调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