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错误,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9-08-02):
Pspice 仿真错误:
There are no data values in section number 1 ignoring this section.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时间扫描的时间设置的不对,仔细看一下是不是Run to time(仿真结束时间)设置的值比Start saving data afer(仿真开始时间)的值还要小?这样肯定是要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