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中如何设置捕捉点???

楼主(2019-08-02):
刚上手19,好像和之前的版本区别很大,找不到可以设置捕捉器件中点的地方+ b- Z' j0 Q- l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解决

网友:
    试下shift E

网友(2019-12-13):
    这是因为在AD19中,板参数选项隐藏了,可以对照之前的版本调出相关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