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一个端口有两个net label,然后出现无连接现象???

楼主(2019-08-02):
图中这种标法是什么意思?原理图红圈的地方是一个端口的两个net label;其中只有AF12与另一端口相连,而B10_L7_N没有找到与其同名的端口,
然后在生成pcb时,这个端口没有电器连接,搞不懂什么鬼???

网友A:
图中AF12并没有与任何对象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AF12并没有与任何对象进行连接。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

AF12没有与任何东西接触啊,所以它没有与任何东西相连

网友B:
网络标号放置在原理图飞线上才有效,“AF12”放置位置错误,正确位置是在B10_L7_N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标号放置在原理图飞线上才有效,“AF12”放置位置错误,正确位置是在B10_L7_N处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