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 Verilog基础知识(`define、parameter、localparam三者的区别及举例)

楼主(2019-08-02):
1、概述

    `define:作用 -> 常用于定义常量可以跨模块、跨文件;

                            范围 -> 整个工程;

    parameter:     作用 -> 常用于模块间参数传递;

                           范围 -> 本module内有效的定义;

    localparam       作用 -> 常用于状态机的参数定义;

                           范围 -> 本module内有效的定义,不可用于参数传递;

                                      localparam cannot be used within the module port parameter list.

2、应用举例

(1) `define
    概念:可以跨模块的定义,写在模块名称上面,在整个设计工程都有效。
               一旦`define指令被编译,其在整个编译过程中都有效。例如,通
               过另一个文件中的`define指令,定义的常量可以被其他文件调用,
               直到遇到 `undef;
    举例:定义 `define UART_CNT 10’d1024
               使用 `UART_CNT

(2) parameter
    概念:本module内有效的定义,可用于参数传递;
               如果在模块内部定义时无法进行参数传递,
               若在模块名后照下面这样写则可以进行传递
    举例:定义->

  •
module video_in

  •
               #(

  •

          parameter MEM_DATA_BITS = 64,

  •

          parameter INTERLACE     = 1      // 0

  •

          )

  •

              (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

           output    burst_finsh

  •

          );

  • 1

       使用 -> 调用此模块的时候可以像端口信号传递一样进行参数传递
  •

    video_in

  •
       #( .MEM_DATA_BITS ( 64 ),

  •

              .INTERLACE     ( 1  )

  •
            )

  •
       u_video_in (

  •

            .clk             (clk_50m),

  •

        .rst_n          (rst_n),

  •

  •

        .burst_finsh (burst_finsh)

  •
        );

  • 1
(3) localparam:
    概念:本module内有效的定义,不可用于参数传递;
               localparamcannot be used within the module port parameter list.
               一般情况下,状态机的参数都是用localparam的。

    举例:

  •
          localparam BURST_LEN               = 10'd64;     /一次写操作数据长度 /

  •

  •
              localparam BURST_IDLE              = 3'd0;       /状态机状态:空闲 /

  •
          localparam BURST_ONE_LINE_START    = 3'd1;       /状态机状态:视频数据一行写开始 /

  •

          localparam BURSTING                = 3'd2;       /状态机状态:正在处理一次ddr2写操作 /

  •
              localparam BURST_END               = 3'd3;       /状态机状态:一次ddr2写操作完成/

  •

              localparam BURST_ONE_LINE_END      = 3'd4;       /状态机状态:视频数据一行写完成/

  •

  •

              reg[2:0]  burst_state              = 3'd0;       /状态机状态:当前状态 /

  •

              reg[2:0]  burst_state_next         = 3'd0;       /状态机状态:下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