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有做NSFT吗?有点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02):
TDSCDMA,有做NSFT吗?有点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大家帮忙看下我这段有什么问题

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看看我的

    CMW500线损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的

    对的 线损设置成-2,错了,
    改过来就好了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线损设置成-2,错了,
改过来就好了 谢谢大神。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