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着程序的时候,串口不通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9-08-0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
烧着程序的时候,串口不通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外部有自动复位设置

网友:
接线没接好,或者转接板有问题,就是那个串口线。晶振没起来。或者串口软件设置不对,参数9600或者11.0592等

网友:
串口线没有松动,没有接触到

网友:
注意查看信号线有没有通,另外TX信号线一般需上拉,检查完一般如果串口线到PC无异常都可以看到打印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