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果输入引脚的输入电压超过3.6V或低于-0.3V,是否会出现问题?

楼主(2019-08-02):
FPGA如果输入引脚的输入电压超过3.6V或低于-0.3V,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允许输入信号大于3.6但不大于(VIHmax + 2v)且低于-2v,但应仅为20ns左右,否则器件将被损坏。请参考数据手册中的更多内容并寻找直流和开关特点。

网友:
    赞楼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