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 元器件如何自动编号,

楼主(2019-08-02):
右键单击找不到annotate 菜单,大神可不否截图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楼主:
哈,还是摸索到了。在export physical 上去了。

网友(2019-09-19):
为什么我export physical的时候没反应,关键是公司的人都是手动改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对话框吧?怎么编号,我打开advance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

网友:
C:\Users\zl\Desktop\无标题.pngHDL的编号和网表是同步的,意思就是你导出网表,就会自动编号,第一个选项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对改变的进行更改,第二个是所有重新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对话框吧?怎么编号,我打开advance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

楼下大神已经将答案贴出来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大神已经将答案贴出来了。谢谢大神!

打错字了,是第三个Repackage是所有重新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