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打不开原理图

楼主(2019-08-02):
protel99打不开原理,但是能打开PCB文件,求解答。

楼主:
    WIN7和WIN10都打不开原理图.sch

网友:
    没碰到过呢。
    有没有装AD?AD可以直接打开protel的原理图,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和WIN10都打不开原理图.sch

    网上找一下win7 protel库的解决办法! protel还是在xp下用吧

网友:
    另外找一下 VC++2005运行库

网友:
    PCB 元件库添加:
1. 打开Protel默认元件库里任何一个元件,并进入编辑元件界面
2. 在打开的Protel默认元件库Advpcb.ddb里面,复制添加进来自己的元件库*.lib文件:
        Huang_Pcb.LIB     PCB Footprints.lib
    3. 修改 C:\Windows\ADVPCB99SE.INI
   Count=2
   File0=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CB Footprints.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uang_Pcb.lib$ID>-1$ATTR>0$E>CBLIB$STF>

网友:
    原理图的类似
    或者到这里看看把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protel

网友:
    赶紧升级下,现在大多用的AD.AD试下。

网友:
    需要用到的附件

    Protel99加库工具 WIN7 64可用 提供使用方法.zip

    Protel 99 SE _Format _invalid补丁protel.99.se.sp6-patch.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