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地该不该分割呢?

楼主(2019-08-02):
sma头子进来的射频线使用的和板子一样的地,处理时是否需要分割呢?请高手指点?分割和不分利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一般不需要,要分割也是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不需要分割把,射频线一定要包地孔。

网友:
    不需要,做好屏蔽和阻抗控制就行

网友:
    看具体板子的情况:射频线做包地处理。阻抗匹配。堆叠的时候尽量与数字部分和电源网络空间隔离。

网友:
    不需要,我做这么多了很少单独给他分割地的

网友:
    一般不分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分开,不过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不用分割的

网友:
    不需要分割,射频线一定要包地线,多打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