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的尺寸标注 如何删除

楼主(2019-08-03):
放置的尺寸标注 如何删除

网友:
选中,Delete,不就好了?

网友:
怎么会无法选中呢?
单层模式试试?

网友:
    先双击,看看有没有锁定,有或者全选所有,取消锁定,然后删除

网友:
    无非锁定,或者不在当前层操作。

网友:
    捕捉对象没有设置吧!把捕捉类型都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