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显示top层的走线的时候其它层的走线颜色变暗

楼主(2019-08-03):
    把所有层额线打开,命令L1把top显示在最上面,怎么让其他层的走线颜色很暗呢,不然看起来不明显,都是一样亮的颜色。不知道哪一层。

网友:
    Z1只显示TOP层,你说的变暗,AD有这个功能,PADS没有

网友:
    可以设置当前走线为高亮

网友:
    用Router可以的

网友:
    设置高亮当前走线网络模式啊

网友(2019-09-04):
    额。PADS似乎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可以让在画的线高亮。不管是那一层,只要是正在连线中的网络都是高亮的。所以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