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SMT贴片加工中常见的问题及对应措施

楼主(2019-08-03):
SMT贴片加工SMT过程中最核心的技术,贴片加工的速度往往制约着生产线的产能。
一条SMT贴片加工生产线最少要有一台贴装常规尺寸元件的高速贴片机和一台用于贴装特殊尺寸元件的多功能贴片机。在SMT贴片加工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佩特电子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常见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
一、抛料问题
一般来说贴片机都会存在抛料问题,而抛料会产生缺件不良,其实抛料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是吸取不良和识别不良。
1、吸取不良,主要原因是NOZZLE未能吸起材料,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是NOZZLE堵塞,缺损,FEEDER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在发生吸取不良时,应该检查吸嘴有没有被堵塞或者表面是不是不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换吸嘴来解决。检查FEEDER的进料位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可以通过微调整,使元件在吸取的中心点上来解决问题。检查程序中设定的元件厚度是否正确,如果设定错误的话会导致机器无法识别从而造成无法吸取的情况。机器中对元件的取料高度的设定和FEEDER 的卷料带有没有正常卷取塑料带等都会造成对物料的吸取出现问题。
2、识别不良,主要是吸取到的物料没有贴装到PCB上。这时候要检查吸嘴的表面有没有异物和灰尘,如果是异物或者灰尘造成元件识别有误差的话,更换清洁吸嘴就能解决。吸嘴的反光面如果被脏污或划伤也会识别不良。元件识别相机的玻璃盖和镜头出现元件散落或者是有灰尘遮挡也会影响到识别精度。
二、错件问题
错件是SMT贴片加工生产过程中最不能接受的异常。一旦出现错件情况的话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预防错件问题的发生,一般在每次更换机种之前,都会有首件生产,首件通过测试之后才会进行正常生产,在SMT贴片加工的生产过程中更换料盘时需要把更换的料盘信息与系统中该站位的材料料号进行比对,当料号一致时才会继续贴片加工。
三、元件贴装时的飞件问题
飞件问题一般是由于吸嘴吸取的元件在贴装途中掉落引起的,这个时候应该检查吸嘴有没有被堵塞或者是出现表面不平的情况和元件是否残缺不符合标准等。检查Support pin 的高度有没有达到一致。如果程序设定元件厚度不正确的话就按照正常规定值来设定,或者是否有元件或其他异物残留于传送带或基板上从而导致PCB不能达到水平;检查机器所设定的贴片高度是否合理,如果太低的话可能会出现贴片加工压力太大从而弹飞元器件。如果锡膏黏性不足的话元件在PCB板的传输过程中也有可能掉落。
广州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gzpeite.com,广州地区老牌电子加工厂,能够给你提供优质的SMT贴片加工服务,同时还有丰富的PCBA加工经验,PCBA包工包料为你解忧。佩特科技还可以承接DIP插件加工及PCB生产、电子线路板制造一站式服务。
本文来自 http://www.gzpeite.com